[STM32] 步进电机也不简单

楼主(2015-11-20):
1、步进电机上面的额定电压是什么意思?是相电压吗?那相电压又是什么?我现在用的电机只有四根线出来,通过往这四根线轮流送脉冲组合电机就转动了,那么请问下往这四根线送的电平跟上面的额定电压或者相电压无关吧?
现在我那个电机写的额定电压是3.75V,而我现在往四根线送的脉冲高电平是10V左右,电机正常转动,这样没问题吧?
2、现在用的是细分驱动器。网上都说细分不能提高精度,只是让电机更加平滑转动而已。假如一个电机使用了128细分,也就是现在送128个电平电机才能转一步,那我假如只送127个电平,电机是不是不转动了,这就是细分不能提高精度的原因。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细分就是一个脉冲走之前的多少分之一度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专用的驱动器芯片去控制,知道概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分就是一个脉冲走之前的多少分之一度

比如原来一个脉冲走4度,那你四细分之后,你给3个脉冲,他就刚好转了3度而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原来一个脉冲走4度,那你四细分之后,你给3个脉冲,他就刚好转了3度而已吗 ...

原来1个脉冲转一个齿槽4度的话,4细分后如果你给1个脉冲后就断电,转子会齿尖剩磁吸引退回到原位,你给2个脉冲就断电,转子会由于惯性和齿尖剩磁吸引直接转完4度,给3个脉冲后就断电也是一样,给四个脉冲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度,只不过比给2个或3个脉冲产生更大扭矩。细分的作用是减缓单个脉冲转一步造成的转子加速减速带来的脉动冲击声音,但细分会对电机带负载能力有削弱。

网友C:
国内的壁垒一定不比国外少.

1. 规格书中都会告诉你, 如果电机没有规格书, 重新买一个
2. 步进电机可视为一个开关元件, 所谓的细分, 利用pwm波, 在电机绕组中,
模拟出一个近似的正弦信号, 本质上还是一个高电平, 不管是128,还是4细分,
等同于一个高电平,细分主要消除步进电机的运行噪声, 至于精度只能通过拍数来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原来一个脉冲走4度,那你四细分之后,你给3个脉冲,他就刚好转了3度而已吗 ...

以前我们有用过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实际情况不知道了,再说一般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有人说细分会削弱扭矩,我认为应该会增大,一步走的距离小了,应该会增大,我那时做了实验,结果也是增加明显,我也不知道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1个脉冲转一个齿槽4度的话,4细分后如果你给1个脉冲后就断电,转子会齿尖剩磁吸引退回到原位,你给2 ...

那如果是128细分,是不是给不到64个脉冲,就转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128细分,是不是给不到64个脉冲,就转不了呢?

我感觉会转,但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