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616 DAC模块问题

楼主(2015-11-20):
目前需要做一款电源   需要使用到DAC模块   但是我现在在想  是使用MSP430F2616这款单片机的内置DAC模块还是使用外置的DAC芯片来控制,
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需要考虑内置DAC模块和外置DAC模块的性能差异,因为做电源嘛   需要考虑到它的反应速度还有功耗等问题,本人新手,恳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交个朋友~~

网友A:
看来楼主已经有思路了

网友B:
需要考虑到它的反应速度还有功耗等问题,楼主说出你的需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已经有思路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和电平转换
  P3DIR |= BIT4;                            // P3.4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SMCLK, contmode
  _EINT();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fo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3OUT ^= BIT4;                            // Toggle P3.4
  CCR0 = 500;                            // Add Offset to CCR0
}

帮我看一下我这程序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在中断里面改了CCR0的值  但是缺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到它的反应速度还有功耗等问题,楼主说出你的需求就好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和电平转换
  P3DIR |= BIT4;                            // P3.4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SMCLK, contmode
  _EINT();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fo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3OUT ^= BIT4;                            // Toggle P3.4
  CCR0 = 500;                            // Add Offset to CCR0
}

帮我看一下我这程序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在中断里面改了CCR0的值  但是缺无效

网友C:
CCR0 = 50000;
CCR0 = 500;
楼主是想重写CCR0吗

网友D:
改CCR0的值需不需要得先关中断

网友E:
一般来说,内置的方便,但精度低,外置的选择度就大了。

网友F:
用自带的。

网友F:
可以用个滤波算法在里面。

网友F:
别再中断里面处理数据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