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偏移咋这么大?

楼主(2015-11-20):
各位大侠,由于设计需要做了个直流宽带放大器,测试输出竟然有数百mv偏移,郁闷中,请教电路到底哪里有问题,如何改进才好?电路电压为+—3V,所以不希望有过多偏压输出。

楼主:
忘了发图。呵呵

网友A:
5532非直流放大选,用偏移校正电路让输出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非直流放大选,用偏移校正电路让输出为零。

十分感谢!偏移校正电路就是电阻调零电路是吗?

网友B:
5532不是精密运放,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低噪声运放.经过两级的直流放大,偏移大是正常的.
低噪声运放大多不精密,精密运放噪声都有点大.
精密的低噪声运放大多不便宜.
如果你仅仅是做一个麦克风的声音放大,每一级加个隔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32不是精密运放,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低噪声运放.经过两级的直流放大,偏移大是正常的.
低噪声运放大多不精密, ...

隔直电容也是试过了,但是低频性能能保证吗?要求低频性能要达到50HZ以下,多大容量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直电容也是试过了,但是低频性能能保证吗?要求低频性能要达到50HZ以下,多大容量的合适? ...

肯定可以的啊,不可以的话人家做功放的怎么做,好的功放频带可是18Hz-25KHz.
容量的大小和你的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C:
摸摸说得对,R4串一电解即可。
其实也许跟本用不着2运放呢!

网友D:
第二级的直流放大器放大了第一级的直流失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偏移校正电路就是电阻调零电路是吗?

非也,是对输出的进行积分,超低频的信号才能有效,反向输出,加到输入端,这样把输出端限制在很小的直流电压,1MV以下吧。

网友A:
可以看松下的ALA,超线性前级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也,是对输出的进行积分,超低频的信号才能有效,反向输出,加到输入端,这样把输出端限制在很小的直流 ...

谢谢你,能具体说下吗?电路元件如何加呢?

网友E:
这么大的失调,不太可能。
1、怀疑你的供电电压,正负3v有点低。
2、怀疑你的测试方法,能确定输入为0吗?

建议把22uf电容换成低漏电的品种,几个uf就可以。

网友F:
  楼主电路增益125,运放5532的Vos=0.0005v,仅仅它对输出失调电压的贡献就0.0005*125=62.5mv,加上其它参数的贡献,都是乘以电路增益的。就必须采用楼上各位的建议,隔直或消除失调电压的措施。

网友A:
你的前馈相位是同相,因此,反馈是反相,加到隔直电容后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过是放大个MIC音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摸摸说得对,R4串一电解即可。
其实也许跟本用不着2运放呢!

那就非LZ的直流宽带放大电路了。

网友C:
我们注意到楼主的表述,已知是新手。看下这个

网友G:
搞那么大的阵战!…说的那么“吓死”人!
      就是个驻极话筒放大?…

楼主:
是的,驻极话筒放大,不过对失真要求较高的!谢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感谢大家了!不懂的地方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失调,不太可能。
1、怀疑你的供电电压,正负3v有点低。
2、怀疑你的测试方法,能确定输入为0吗? ...

感谢您的帮助,电压换过+-5V,没见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增益125,运放5532的Vos=0.0005v,仅仅它对输出失调电压的贡献就0.0005*125=62.5mv,加上其它参 ...

谢谢您的帮助!您的建议我会考虑采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驻极话筒放大,不过对失真要求较高的!谢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感谢大家了!不懂的地方还请赐教!! ...

好像驻极话筒的失真本身就不怎么样.
具体我没测量过,只是听说而已.
我觉得如果这货效果够好,电容麦就没市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电压换过+-5V,没见改善

1、电压低未必导致失调。
  但我担心动态范围,实用可能会有问题。

2、这么大失调,有可能是22uf电容造成的,电解的漏电比较大。
  要确保输入为0,测量结果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前馈相位是同相,因此,反馈是反相,加到隔直电容后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只是能否问下VDCF输出要接到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压低未必导致失调。
  但我担心动态范围,实用可能会有问题。

是的,原来用的电解电容,可能漏电,选哪种电容好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用的电解电容,可能漏电,选哪种电容好呢?

改用陶瓷贴片电容吧

网友I:
必须用OP07级别的运放,电源+-5V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只是能否问下VDCF输出要接到哪里呢?

同相输入端。

网友J:
记得过去的“纯直流”音频功放,都有个“维稳”部门---直流大环路

楼主:
谢谢了,这么多高人,以后多参加,有的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