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uv级正弦波放大和抗干扰

楼主(2015-11-20):
低频uv级正弦波的放大和抗干扰
模拟传输环境:传输fc(红线)20Hz正弦波,Vpk=1v,在E5uv。强度一样的SM频率19~19.5Hz20.521Hz随机干扰信号(绿线),频偏2.5%
以下仿真运放型号CA3440A,混合信号E (绿线)RiC低通滤波电路,加到AB复合运放电路(为了消除失调电压和温漂)。调节R电阻值,使ua输出波形与fc波相位差90º,则RC和运放A产生谐振,输出幅度最大;非fc频率信号则被大幅衰减。然后,ua波经Ra/Rb分压,通过CiRc高通滤波电路加到CD复合运放,调节Rd电阻值,使uo波与ua没有相位差,则RbCd和运放C产生谐振,频率fc的信号输出7mv为最大(黑线),而频偏2.5%的信号输出不到0.1mv。如下的电路两个连用,可以抗强度大100倍的SM干扰信号,干扰信号越强,需要的级数越多。如果嫌Q值大,电容串接电阻即可降低。
详细分析和计算篇幅大,以前的帖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网友A:
则RC和运放A产生谐振

其他运放行不行?
这种电路,是不是特例?
运放2个输入端电容和反馈电阻构成了谐振。
这种电路是否引起自激。

楼主除了仿真,还做过实际电路没有。

楼主:
回"楼主除了仿真,还做过实际电路没有"

条件限制,我只能仿真,盼做电路板试验的人将结果告知我,该有多欣慰!
运放的选择:开环增益>50000,输入阻抗>1e+8(复合运放可以低些),GBW/fc几百。用这个范围的运放,仿真500KHz和数MHz,以及极低频,效果与LC谐振差不多。

如果担心自激,在电容串接小于1K电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