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手机USB充电器压降严重,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21):
我有个电路主要由手机USB充电器供电,可能是负载过大的原因,导致启动电路时电源压降太多,已经到了无法带动我其中一个充电IC的程度,而电源我又不能修改,现在只能通过修改我的电路来解决。
电路本身很简单,是要点亮几个LED灯片,但电流稍大要到800mA左右。现在的USB充电器空载电压是5.14,上了负载就降到了4.27。
还有也希望电脑的USB口可以实现,但压降更厉害,从5.12降到了4.12。。
现在希望以电脑的USB口为基础能让电路稳定运行,要怎么做,说一些方法就行,电路非常基础,也就不发了,只想知道对于这种情况一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有哪些方法可以用,或者最合理的方法是什么,稳定性一定要保证,就是最好能让绝大多数电源都可用,尤其是电脑的USB。谢谢了

网友A:
现在1A以上的充电器大把

网友B:
找一个好一点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电脑USB接口只能出500mA,而你的负载要800mA,当然带不起来了,
找个1A以上的充电器就可以了,或者你找个能输出1A以上的移动电源,用移动电源给你的电路供电也行

网友C:
降功率吧,USB一般的最多才500mA,老牛哪里拉得动你的8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A以上的充电器大把

我用的充电器是额定电流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好一点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电脑USB接口只能出500mA,而你的负载要800mA,当然带不起来了,
找个1A ...

手机充电器用的是额定电流2A的,不能用移动电源弄。大家说的USB只能输出500mA我不太明白,我用USB直连我的负载,输出800mA没有问题啊。。就是压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升压IC啊。5VTO5V。然后电流会稳定些。

能推荐个型号吗?稳压IC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功率吧,USB一般的最多才500mA,老牛哪里拉得动你的800mA

可是USB直连负载输出800mA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用的是额定电流2A的,不能用移动电源弄。大家说的USB只能输出500mA我不太明白,我用USB直连我 ...

之所以压降比较厉害,就是因为电源功率达不到,
比如电源额定输出5V500mA,功率2.5W,而负载却达到了800mA,那2.5/0.8=3.125V,输出电压就会掉到3.125V
电源功率达不到,要么掉电压,要么就会过流保护,你测试没有过流保护,那就只能掉电压了,就产生了你说的压降
不知道充电器和你那个电路之间连接的线有多长?线太长了压降也会大,很多电源是没有线损补偿的
你找个输出5V恒压的大功率电源,接上你那个800mA的负载,绝对不会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压降比较厉害,就是因为电源功率达不到,
比如电源额定输出5V500mA,功率2.5W,而负载却达到了800mA ...

大体听懂了,但是电源不能换,只能用充电器或者笔记本USB,而且电流也只能是800mA,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实现,比如稳压呀,或者什么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压降比较厉害,就是因为电源功率达不到,
比如电源额定输出5V500mA,功率2.5W,而负载却达到了800mA ...

还有,那我用额定电流2A的充电器怎么也会有严重的压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体听懂了,但是电源不能换,只能用充电器或者笔记本USB,而且电流也只能是800mA,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 ...

用2个USB口并联应该可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个USB口并联应该可以,你试试

不行,有设计要求,电源是不能改变的,现在能变的只有电路部分,该怎么做呢?

网友E:
开源或者节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有设计要求,电源是不能改变的,现在能变的只有电路部分,该怎么做呢? ...

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那就提高灯电路效率
那就看看你的"灯"及其电路

网友G:
可能是连接线太细造成的,换粗一点的连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或者节流。

呵呵,倒是挺点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连接线太细造成的,换粗一点的连线试试。

线已换,关系不是很大,不过谢谢提醒,下次会更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个USB口并联应该可以,你试试

双U口不符合设计,没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那就提高灯电路效率
那就看看你的"灯"及其电路

最后决定减小功率了,制约实在太多了。

楼主:
结贴:因为制约因素较多,为了适应性更强,更稳定,最后电路电流控制在了500mA,现在一切正常了。在此谢谢各位的细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