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HWM大神的帖子很高深!有木有

楼主(2015-11-21):
HWM大神的帖子貌似非常高深,感觉特别像大学里的授课老师,总是能写出一大堆骇人的公式、提出各种理论(虽然有的专家、教授只会写公式、炒股票),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网友A:
你举例看看哪个公式"骇人",哪个理论是"提出"的?我来教科书帮你找找来源!

网友B:
吓唬小孩子的,所有以教授为名的通病。
(注意专家与教授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举例看看哪个公式"骇人",哪个理论是"提出"的?我来教科书帮你找找来源!

...

那你的意思是HWM大神写的**里的公式都来自教科书呗?HWM不是大神,只是教科书的搬运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HWM大神写的**里的公式都来自教科书呗?HWM不是大神,只是教科书的搬运工? ...

多也不敢说,90%都是教材上的,不信你去找几个你认为的"骇人听闻"的公式来,我告诉你书上什么地方讲了。

你就是连教材都不会,少去说别人抄教材。

网友B:
是搬运师,不是“工”!特此平反
那10%——若真,都有毛病

网友C:
电工论坛还是看看代码电路好了,面向对象嘛

网友D:
抄书也是一种本事,至少俺时刻努力抄书,但也经常犯这样那样的低级错误,有时书也抄不全,能抄全书的,21ic上俺只看到一个人--------老爷子,把个“模电”抄成精。

不敢当。自我感觉,比HWM还是差一块。

网友A:
上面许意义,李东发,L6的发言,证明俺所言不虚!
至于抄书能抄到什么境界,抄书好不好,等,这是另一个话题。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楼主所言话题--经常提出各种新理论/新公式,这是不可能的!有这种本事的人不可能天天逛电工论坛,天天逛电工论坛的不可能有这种本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面许意义,李东发,L6的发言,证明俺所言不虚!
至于抄书能抄到什么境界,抄书好不好,等,这是另一个话 ...

绝大多数人当然是抄书,像德·福雷斯特那样搞出真空管来的,搞出超外差接收电路、频率调制、石英晶体振荡器来的是凤毛麟角,整个电子技术发展史上也没有几个。
电子技术还有实验,研究历史的怎么实验?只有抄书。但研究历史的一样可以有新理论新观点(当然不能有新公式)。
电子技术,能把抄来的各家之言加以总结,去伪存真,去粗留精,那已经是高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绝大多数人当然是抄书,像德·福雷斯特那样搞出真空管来的,搞出超外差接收电路、频率调制、石英晶体振荡 ...

创新无处不在!!!待会去模拟板块给你演示真正的大牛,是怎么观察或理解电路的,老知识也能创新理解。

网友F:
一般来说,成熟的理论永远正确,如果遇到实际和理论矛盾,那可能是你把理论用错了。
追根溯源,把实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高水平。
我辈搞实际电路的人应该提高理论高度。
最好的是理论结合实际。或者实际结合理论。

网友G:
写的都是天书...

网友H:
如果能对工作上的电路问题用理论解说并解决方案,并90%的证明结论是对的,这个人就是抄书成功的,并且是应用大家。抄能指导解决问题,非单纯抄书能解决的。有可能发展出新理论,

网友D:
@maychang    不敢当。自我感觉,比HWM还是差一块。

================================================

HWM老师太高深了,离俺屁民太远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