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压 转 正电压,求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11-21):
如上图。左侧为输入。右侧为输出。(结果仿真验证了) 此电路我是想用来做AD采集的。(将-10 ~ +10 转成 0~ +x 的电压)
======================================
问题:①这个电路对输入源会不会带来什么 不良 的影响啊?有什么改进的办法吗
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AD采集正负电压的方法啊?

网友A:
后面加一级运放跟随电路,再接ADC
或者直接用加法运放得到单极性电压供ADC
电阻分压直接送ADC,信号源内阻发生变化,有部分低速ADC可以吃高阻信号,可以直接这样接;大部分高速ADC这样接,得到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需要降低信号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级运放跟随电路,再接ADC
或者直接用加法运放得到单极性电压供ADC
电阻分压直接送ADC,信号源内阻 ...

真心感谢前辈的指导。这是我根据您的指导添加了一个跟随器的。就是有个问题

图中红色电路图部分对输入的影响大吗? 我的输入部分是一个 传感器,我担心红色区域的部分会不会对传感器造成不良影响?(那个传感器挺贵的,我好担心)
比如输入 -10V的时候。红色部分就会有电流1mA的电流流入到输入端

网友A:
看这个传感器的说明书,应该对这个有详细说明的,能给多少电流而不影响测量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前辈的指导。这是我根据您的指导添加了一个跟随器的。就是有个问题

图中红色电路图部分对输入的 ...

“我担心红色区域的部分会不会对传感器造成不良影响?”

对传感器的影响就是“输入 -10V的时候。红色部分就会有电流1mA的电流流入到输入端”。全看你的传感器是否能够输出这么大电流了。

网友A:
另外你要0~XV,那么运放要么是R-R输出的,要么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如果担心影响传感器,就在传感器后面加个射随,隔离一下,
然后再进入电阻网络。
这时,后面的运放就可以省略,直接进入AD。

网友C:
这个电阻网络实现输入信号的压缩与偏移,道理上讲很不错。

但仔细分析,12v电压的稳定性会影响线性关系。
所以,高稳定的信号源仍然是必要的。
那么,也许下面两电阻网络会更好一些:

网友D:
吧你的传感器的资料贴上来看看,一般没事的,3个电阻的很简单,一般能用的

网友E:
这个电路的成立的条件是输入是电压源,输出负载是高阻或远大于2K。

网友F:
设计这种接口电路,传感器输出特性和ADC输入特性要综合考虑才行。楼主只要求做电压转换,这个出发点就可能有问题。另外,非常赞同8楼,参考电压要好好考虑一下。楼主的电路会直接把12V电源噪声加到信号里。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想把正负10v转换到0--xv,这个x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0~XV,那么运放要么是R-R输出的,要么是双电源供电

(先道歉下,因为有事儿这么晚才回复)我运放这里的知识比较薄弱。我先去学习下你说的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担心影响传感器,就在传感器后面加个射随,隔离一下,
然后再进入电阻网络。
这时,后面的运放就可以 ...

(先道歉下,因为有事儿这么晚才回复)谢谢指导,我先去学习下你说的 那个射随,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网络实现输入信号的压缩与偏移,道理上讲很不错。

但仔细分析,12v电压的稳定性会影响线性关系。

(先道歉下,因为有事儿这么晚才回复)其实我在找一款合适的芯片可以直接帮我把-10~+10电压处理成正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想把正负10v转换到0--xv,这个xv=?

就是不限定。大概 x v= 3~5V 吧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的(将 -10 ~+10 转成 0 ~ [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想把正负10v转换到0--xv,这个xv=?

就是不限定。大概 x v= 3~5V 吧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的(将 -10 ~+10 转成 0 ~ 3v到5v都行)

网友D:
电阻分压,安全方便,你把传感器资料发来,看看能带多大负载.
其他方法可能需要负电源,要麻烦些
比如前面加一级跟随器,变换这个电压范围就简单地多,
但是加的跟随器的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一样,这个跟随器要正负12v,甚至正负15v的电源电压

网友G:
先使用运放进行比例缩放,然后将电压抬高到0V以上

网友D:
12v用电源,毛刺太多,可以用2.5v基准做。
后面是AD采样,一般是高阻,如果你怕伤害传感器,把电阻值增大十倍,120k,3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用电源,毛刺太多,可以用2.5v基准做。
后面是AD采样,一般是高阻,如果你怕伤害传感器,把电阻值增大十 ...

真的太感谢了。顺便问下你用的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啊(我用的是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用电源,毛刺太多,可以用2.5v基准做。
后面是AD采样,一般是高阻,如果你怕伤害传感器,把电阻值增大十 ...

根据您和楼上前辈们的指导,我设计了如下电路

您上面R1,R2设置的 12k 和 3k .这样使得输出 0-4V。但是运放我用5V单电源供电,可以输出到3.5V。所以我把R1和R2改成了如上图。使得输出 1.359-3.177V。
-------------------------------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设想。如果不对请您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0~XV,那么运放要么是R-R输出的,要么是双电源供电

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我设计了如 22楼 的电路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网络实现输入信号的压缩与偏移,道理上讲很不错。

但仔细分析,12v电压的稳定性会影响线性关系。

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我设计了如 22楼 的电路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我设计了如 22楼 的电路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

个人建议:
  1、输出1.359~3.177可能可以再扩展一点,不过问题不大,只是牺牲了一点分辨率而已
  2、2.5V基准需要串一粒100欧电阻,再并一粒47uF电容滤波,可能表现会好点,尽量不要直接接电容,有一定的自激风险
  其他看起来都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您和楼上前辈们的指导,我设计了如下电路

您上面R1,R2设置的 12k 和 3k .这样使得输出 0-4V。但是 ...

1、运放电源管脚,仔细核对一下!!!

2、TL431的性能比电源好不了多少,够呛。

3、分压范围,还可以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
  1、输出1.359~3.177可能可以再扩展一点,不过问题不大,只是牺牲了一点分辨率而已
  2、2.5 ...

明白了。我再去改善,并且学习下相关的东西。再次感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运放电源管脚,仔细核对一下!!!

2、TL431的性能比电源好不了多少,够呛。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开始是用的LM324(4=VCC,11=GND),后来直接替换成了LM358(4=GND,8=VCC).我是担心大家看的时候会在意到这个引脚,还故意把这个运放的名字去掉了。(图上仅仅是表示个意思) 我运放电源引脚实际连接确定没错了。 前辈这么仔细地看。真是太谢谢了!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大胆啊

楼主:
对不起,没明白前辈的意思。是我哪里做的很荒唐啊,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I:
根据叠加定理,12V电源在信号源端会产生一个电势.
可以用反向放大同时同相端提供偏置的办法把信号拉到动态范围以内.在反向放大前,可以加一级Buffer以避免对信号源的干扰.

楼主:
前辈,可以指点下吗?我看了您的回复,一直对我的电路比较担心。是哪里“大胆”(我最后设计的电路在2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