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采集正负电压的电路

楼主(2015-11-21):
我想用STM32采集一个传感器输出的 -10 ~ +10的 模拟电压信号。是不是要先转换成正电压(比如0-5V)这个电路如何设计啊。我搜索到了一些相关比较理论的电路。但我觉得还是论坛里面前辈有用过经验的更加有说服力。求各位指点下。

网友A:
-10 ~ +10的 模拟电压信号经过比例运放进行缩放,然后将信号抬高到0v以上进行采集,程序里面进行处理还原即可

网友B:
这方法其实也是抬高,是可以的,量输出电压解个方程就可以了

一般通过运放加法电路实现好点

网友C:
分压 取1/4 然后 运放 加法电路叠加个基准2.5V 变0-5V 送AD

网友D:
用运放做成加法器将电压抬高,抬到>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