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133和7533

楼主(2015-11-21):
(无正文)

网友A:
ht7133→3.3v,30mA
ht7533→3.3v,100mA
其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7133→3.3v,30mA
ht7533→3.3v,100mA
其它一样.

噢,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中,有的用的是7133,有的用的是7533,如果用锂电池(最大4.2v)供电的话,7133的则出现时断时续的现象,应该是说是压差不足,模块标称要4.5v以上,而采用7533的模块,则标称2点几伏,也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中,有的用的是7133,有的用的是7533,如果用锂电池(最大4.2v)供电的话,7133的 ...

那就选7130,锂电池总不能3.3v就不用了.系统按3.0v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7130,锂电池总不能3.3v就不用了.系统按3.0v调整.

锂电池供电,干脆不用稳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干脆不用稳压了

那要看由于电压跌落引起探测距离变化能否容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由于电压跌落引起探测距离变化能否容忍.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由于电压跌落引起探测距离变化能否容忍.

但不知感应强度是否与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

谢谢

网友B:
7133时断时继,应该是保护动作了。

网友B:
HT71xx和HT75xx,在手册上标的,除了电流,其它是一样的,但在电路上,区别还是比较大。我的一个电路,早先用HT71xx没事,新的HT71xx就不行,只好全部换成HT75xx。可能是HT71xx的尾标不同,电路有微调导致外在表现迥异。

网友C:
不论HT71系列还是HT75系列,都不是低压差的LDO,都是适合与大压差的应用,像楼主锂电池转3.3V,还是找低压差的LDO吧

网友B(点评):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的缩写,就是低压差的意思。 HT7xxx的drop out voltage值是100mV,应该算是LDO吧。

网友D:
Ht这两个都不适合低压差,后来我们用了xc6209, 低压差,高纹波抑制,便宜,嘉立创有货。

网友B(点评):
xc6209与HT7xxx应用不重合,替代的时候注意各参数差异。

网友C:
仔细看下HT7xxxx的参数表里的测试条件,或者实测下Dropt out电压,我印象中当年测试压差至少是1V;P

网友E(2016-03-03):
引用 网友B:
HT71xx和HT75xx,在手册上标的,除了电流,其它是一样的,但在电路上,区别还是比较大。我的一个电路,早先 ...

你好!我想请教下HT71XX,标称的电流是30mA,那么在12V转3.3V或者24V转5V这样的大电压的情况下,SOT89封装的电流还能到30mA吗。你新7133不能用是有些什么原因呢,电压不足还是有小部分的烧坏情况。我这边一个项目也遇上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请教下HT71XX,标称的电流是30mA,那么在12V转3.3V或者24V转5V这样的大电压的情况下,SOT89封 ...

能输出多大电流要看耗散功率,比如SOT89-3封装的耗散功率其规格给出是0.5W,那24V转5下理论极限输出电流就是0.5/(24-5)=26mA,这是在散热良好下的理想参数,实际要预留一半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