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单个元器件的安全间距 ?

楼主(2015-11-21):
见附图1
目前整版的安全间距设置为10mil。

见附图2,因为U8的管脚间距较小,10mil就报错,需要设置安全间距为8mil。

请教:
如何将U8的安全间距单独设置为8mil ?

非常感谢 !

附图1

附图2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没见过  别太要求苛刻了  哪有那么理想的软件。

楼主:
谢谢皇叔 !

见附图,可是protel99se就有这个功能呀!
难道版本越高,反而功能越少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没见过  别太要求苛刻了  哪有那么理想的软件。

谢谢大侠 !

见楼上附图:
可是protel99se就有这个功能呀!
难道版本越高,反而功能越少了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见楼上附图:

PROTE99,没试过

网友B:
也很可能是俺错了。
刚才在AD15看到这个界面,但从来没有设置过。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C:
这个要有的

网友D:
楼上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符合楼主的心意

正确的做法:建一个room划定一个区域,然后新建一个更高优先级的clearance规则选within room有效

网友E:
ROOM的方法可靠。

网友F:
ROOM或者CLASS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G:
pads可以,若对这方面有要求,可以用这个软件设计PCB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符合楼主的心意

正确的做法:建一个room划定一个区域,然后新建一个更高优先级的clea ...

看来,你是楼主肚里的蛔虫:lol

网友H(2018-05-07):
这个可以直接勾选的 ALTIUM 2017 和2018都是可以的

网友I(2018-11-10):
遇到同样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自己写条件代码,可查阅早期版本。此处代码:InComponent('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