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串口输出汉字字符串总有乱码KEIL环境

楼主(2015-11-21):
发数字字母都正常汉字有些正常,选了GB2312也解决不了,按道理发数字字母正常程序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 keil 没有安装汉字补丁软件的结果。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B:
还是晓奇大哥的补丁软件。。。。

网友C:
我以前做LCD显示的程序 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安装楼上提到的软件补丁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