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直接给超级电容充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5-11-21):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用过啊?

网友A:
1, 不行;
2, 看电流大小;
3, 能接受6分钟充到2.5V的话, 没问题
4, 会漏电

楼主:
谢谢,可以6分钟充满,这样是否存在毛病?

网友B:
如果USB供电电流小于1A时,R10可以省略。

网友C:
建议修改成先恒流后恒压

楼主:
电容电压是3.3V, LM317输出3.3V,通过SS14大约2.9V,33R是为了防止把USB拉死,系统还有其他设备,需要控制在200mA总电流,不知道这种恒压过程是否在电容放空时充电带来负载超标?

网友D:
普通超级电容内阻很大的,应该拉不死你的USB。

网友E:
可以考虑将限流电阻换成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