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51单片机测两路电机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11-21):
      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需要测量两个电机的速度,是用光电码盘发送脉冲给单片机。
          现在的困惑是:单片机只有两个定时/计数器,测两路脉冲就需要用两个计数器(TO、T1都设为计数器模式),这没问题。可是
                         还需要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中获取两个电机的速度。这样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就不够用了,那是否需要
                         进行扩展?还有一个想法是:51的T0可以分成两个8位的计数器使用(工作模式3),但此时T1就无法当做计数/定时器
                         使用,还是不够。
                 我这样理解对吗?请大侠给支点招。。

网友A:
可以用外部时钟计时的啊

网友B:
信号最高速度多少?如果小于20KHZ,可以用外中断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最高速度多少?如果小于20KHZ,可以用外中断计数。

嗯,现在明白了。。信号是小车的电机上的码盘发的脉冲,很小的一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外部时钟计时的啊

嗯,可以用外中断计数,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