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接口多机通讯的支持怎么样

楼主(2015-11-21):
用STM32F1做主机,然后直接接两个从机,能正常通讯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通讯,像AT24CXX会通过地址区分

网友B:
I2C完全支持多机通讯的,但要记得加上拉电阻。

网友C:
通过从机的地址分辨的,每个从机有唯一的地址就OK了。

网友D:
I2c支持多主控模块,但同一时刻只允许有一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