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电就会立刻进入中断,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2015-11-21):
做项目时,调试定时器中断发现,STM32上电就会立刻进入定时器中断。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也没搞清。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用软件的方法去除这种情况。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初始化时清空中断标志也不行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调试的时候,各中断都会进一遍。。。。

网友D:
初始化后立即进入中断,这个问题,我一直没解决,不过不影响我代码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调试的时候,各中断都会进一遍。。。。

你们都说的这么玄乎,我怎么一次也没见到过。

网友F:
我出现过一次,是定时器中断的一个函数引起的。但没楼主说的那么悬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也没搞清。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用软件的方法去除这种情况。 ...

好像只有第一次才进去,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初始化时清空中断标志也不行

判断是不是第一次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