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把变量定义到外部RAM,如何操作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21):
在工程的选项中,  设定 RAM 的地方, 将你添加的 0X68000000 这个地址的 选型, 前面的 default 选择去掉, 仅留下面的 IRAM 选 default 就可以了

网友B:
修改还是很复杂的,看看这个链接
http://blog.163.com/tianjunqiang666@126/blog/static/87259119201311272520135/

网友C:
应该是在这里设置了,看图

网友D:
ADS中是分散加载 ,好象ZLG有详细的说明

IAR中是 @   也可以 利用xcl文件

KEIL中用_at

网友E:
EIL工程和启动代码结合,可以使用外扩SRAM
具体做法是:定义off-chip RAM为外部SRAM地址
定义#define DATA_IN_ExtSRAM
在启动代码里配置FSMC

网友F:
_attribute__(at(地址)),如:u8 buffer[10000]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这行代码就是将数组bufffer的首地址定义到0X10000000这个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在这里设置了,看图

这么高级的设置,确实一直没有用过。改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