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释放局部变量

楼主(2015-11-21):
在用keil开发c51程序时,出现了不释放局部变量的问题。

网友A:
keil本身就是静态分配局部变量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这点和标准C是有区别的

网友C:
也是最大区别

网友D:
只要没有警告,错误就是正常的

网友E:
LS,不是KEIL是这么做的,是实现51的编译器非要这么做不可。

网友E:
Keil C51 为了提高代码的效率, 根据 51 处理器的特性. 编译器对函数局部变量的安排进行了处理.
局部变量如果不能分配到 寄存器里, 就放在 RAM 中了

网友F:
对,编译器通过覆盖分析, 可以共享局部变量的地址空间

网友F:
楼主非要让局部变量放到堆栈去吗?

网友F:
可以设定函数为重入类型试试, 不过这样的执行效率会差很多哦

网友G:
data = 229.3, 好像这个数值太大了点

网友H:
是的, 堆栈空间就很小了, 当心堆栈溢出

网友I:
KEIL也可以产生重入函数(reentrant关键关键字),和标准C类似

网友B:
用的是keil的C编译器的啥版本  用的啥优化级别

网友C:
是啊,KEIL没有加reentrant的是非重入,没有上下文保护.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中 即便不加static 也 会当作static一样看待

网友F:
如果你写了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那么KEIL C编译器就会认为你的这个函数是个中断函数

网友F:
所以里面的变量
也是占固定内存的。

网友J:
不存在释不释放的说法,用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楼主:
大体明白了,结贴了

网友A:
不要太武断了

IAR就不是这样的,KEIL也可以不这样

楼主:
嗯,好的,知道了

网友K:
楼主用的好像是MPS430吧:lol

网友L:
应该是函数没有被调用,所有函数中的局部变量也不会释放。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写了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那么KEIL C编译器就会认为你的这个函数是个中断函数
...

有这种事?

网友N:
静态局部变量属于静态存储类别,在静态存储区内分配存储单元。在程序整个运行期间都不释放。

网友N:
看看,也学习了,关于静态变量和局部变量有时候还容易搞错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