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5-11-21):
我的系统为WindowXP系统
重新安装了好几次,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是WIN7不兼容吗??

楼主:
我的是WinXP系统

网友B:
任何一个工程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以前你可以成功编译?

网友D:
你机器上装的什么杀毒/监控软件?

楼主:
刚装的,还没有编译成功过,我的机器上装的是360杀毒软件

网友E:
据说 360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建议禁掉360,重新编译,如果还不行,在360处于禁止状态,重装Creator。

楼主:
行,那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