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安装IAR软件遇到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11-21):
之前都是用MDK软件开发STM32,这次因为要开发STM8S,所以转移到了IAR上面来,下载了EWSTM8-2105评估版软件,然后配合**软件IARkg_Unis完成**,然而在每次打开软件时都依次弹出下面的提示,求高人解答!!

楼主:
截图如下:

楼主:
IAR Library Source for STM8 这个是什么鬼,缺少STM8的库?百度了下没任何有效信息??

看了下我的许可管理,貌似已经没有问题了啊~~~

网友A:
选择no,勾选不再通知就行了,lib的源码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no,勾选不再通知就行了,lib的源码没多大意义

这样啊,它的源码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B:
试试能编译下载不能

网友C(2016-01-16):
这个不用没关系吗

网友D(2016-02-16):
帮大忙了

网友E(2016-12-08):
感谢各位前辈,帮大忙了,以前做STM32就遇到过不能用,现在转到STM8又再次遇到这个问题,和各位大神探讨了一下确实没多大用

网友F(2017-01-20):
我的也老是显示这个。谢谢了

网友A:
不在显示即可一般人不会用到那个源码的

网友G:
这个不是STM8的库有问题吗

网友G:
这个IAR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H:
没有**成功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IAR Library Source for STM8 这个是什么鬼,缺少STM8的库?百度了下没任何有效信息??

看了下我的许可管 ...

还是习惯用KEIL开发STM32.

网友I:
请教各位同行,安装IAR软件时出现这个错误该如何解决???或者谁有更好的版本可以分享一个给我吗?谢谢!

网友J(2017-08-25):
16楼选错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