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个人DIY:86型指纹开关

楼主(2015-11-21):
这个产品是自己的一个小制作,主控使用的是N32901U1DN 。目的是为了自己玩耍下的。由于对家庭铺线缺乏认识,第一版本有缺陷的。

依据家庭墙壁常用的86型开关底座和面板的大小,制作了可替换的86型指纹开关,可替换开关灯,风扇等。

目前自己安装在测试了。

内部

内部

外形

外形

网友A:
指纹开关不安全,可以砍掉你的手指头继续。现在流行一种动脉密码锁,通过手指头的动脉网络识别身份,还有脉搏速率。

网友B:
我给大家带点这个主控的资料

基于ARM-MDK+JLINK开发环境的新唐N32905的裸奔调试模板-缥缈九哥移植整理
   N32905是一个主频高达240MHZ(@2.0V)的ARM926EJ-S核CPU,它内置MJPEG编解码器(VGA 30FPS),CMOS接口(3M),
16Mbitx16 DDR(-20°C~85°C)内存,支持USB2.0 HS从接口,USB1.1 FS主设备口,32通道声音处理单元SPU,
10位麦克风放大ADC, 16位立体声耳机DAC,和TV输出编码器,内置支持FlashLite(FL3.1.7)的2D BitBLT加速器。
支持D1 (720x480)的TV视频输出,支持XVGA(1,024x768)的TFT LCD屏。14X14X1.4MM大小和0.4MM 脚距的S2LQFP-128
小MCP封装。
   它的极高集成度使之仅仅外置一个简单的SPI的FLASH及相关的电源和时钟就可以独立形成最小系统。它可以仅用
双面板设计来降低整机成本及生产工艺难度。它可以用于多媒体处理电子书,学习机,玩具,人机界面,广告指示牌,
WIFI透传模块,IP摄像头,人机界面,二维码识别及机器视觉的应用。
一,N32905的物理寻址空间:
IBR:  0xFFFF_0000 - 0xFFFF_FFFF
保留: 0xFF00_2000 - 0xFFFE_FFFF
SRAM: 0xFF00_0000 - 0xFF00_1FFF
保留: 0xC000_0000 - 0xFEFF_FFFF
APB: 0xB800_0000 - 0xBFFF_FFFF
AHB: 0xB000_0000 - 0xB7FF_FFFF
SSDRAM: 0x8000_0000 - 0xAFFF_FFFF (SDRAM的影射空间)
保留: 0x4000_0000 - 0x7FFF_FFFF
SDRAM: 0x0000_0000 - 0x3FFF_FFFF
二,N32905的内置IBR启动配置:
ND1-0: IBR Boot Mode: 10=Recover; 11=Normal;
ND3-2: Boot crystal : 10=12MHz; 11=27MHz;
others 保留。
三,N32905的内置IBR引导顺序:
1,正常Normal模式串口信息:
Init RTC....OK
DDR size: 32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NAND Booting (2K-page 4 Address Cycle) Fail - Not for Booting
SPI Booting Fail - No Check ID
SD Port1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USB Booting
2,修复Recover模式串口信息:
Init RTC....OK
DDR size: 32MB
USB Booting
四,N32905的NANDFLASH配置:
LVDATA[6]:  0=EF((Error Free) NAND;  1=Raw NAND;
LVDATA[5:4]: 0=2K,1=4K,2=8K page size; 3=Ignore NAND;
ND7:   0=4 address cycle;   1=5 address cycle;
ND6:   保留。
ND5-4:   0=SDRAM; 1=mDDR;  2=DDR2;  3=DDR;
五,N32905的物理器件ID:
CHIPID:  0xFA_5C30  ,位于0xB0000000地址
六,9GLoader的简单程序模板
    本程序的串口驱动及头文件移植自新唐的ADS环境的裸奔Non-OS代码包的Loader\NandLoader例子。在建立项目时选择AT91SAM9260及它的启动代码,然后去掉9260的CPU的硬件初始化部分,在MDK的工程配置的执行地址是:0x8000,连接脚本SCT文件用MDK默认产生的,详细可以查看源码包。它能通过JLINK直接下载到CPU里调试,主要是依靠初始化脚本:9G-N32905\cfg\SDRAM.ini进行SDRAM,PLL的初始化及下载AXF文件到SDRAM的8000的执行地址里进行调试。
   附件代码:
( 注:AXF文件是与ELF相兼容的一种调试文件格式,最前面的0-0X33是文件头;接着后面0x34开始就是BIN内容;

网友B:
本程序的串口驱动及头文件移植自新唐的ADS环境的裸奔Non-OS代码包的Loader\NandLoader例子。在建立项目时选择AT91SAM9260及它的启动代码,然后去掉9260的CPU的硬件初始化部分,在MDK的工程配置的执行地址是:0x8000,连接脚本SCT文件用MDK默认产生的,详细可以查看源码包。它能通过JLINK直接下载到CPU里调试,主要是依靠初始化脚本:9G-N32905\cfg\SDRAM.ini进行SDRAM,PLL的初始化及下载AXF文件到SDRAM的8000的执行地址里进行调试。
九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纹开关不安全,可以砍掉你的手指头继续。现在流行一种动脉密码锁,通过手指头的动脉网络识别身份,还有脉 ...

紧张的时候,心率不一样啊,心率也是有变化的啊

把人打昏,心跳一样的.

网友D:
我觉得上面说的那种,心率紧张的时候肯定不行,这样才安全,比如人家枪对着你头,刀架到脖子上是吧,这种肯定不能打开了

喝了酒,估计只能睡外面了

网友E:
触摸开关,搞这么高大上,涨知识了。

电路供电怎么解决?
普通开关的布线,盒里经常是没有零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开关,搞这么高大上,涨知识了。

电路供电怎么解决?

你说的很对。目前供电不太好,单火线供电不行,只能用在插头和开关共存的地方或者单独拉个零线。目前这是缺陷,不过自己diy就可以自己想办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纹开关不安全,可以砍掉你的手指头继续。现在流行一种动脉密码锁,通过手指头的动脉网络识别身份,还有脉 ...

没这技术。目前指纹安全性算很高了。掌握哪个技术搞哪个吧

网友F:
也对这个感兴趣,但需求点有点不一样,是指纹识别是谁,然后报告,谁来了,要求比较大的指纹数据库配合。然后就没然后了。再有就是,想用电容式传感器,个头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对这个感兴趣,但需求点有点不一样,是指纹识别是谁,然后报告,谁来了,要求比较大的指纹数据库配合。然 ...

这个就是电容式传感器,光学的很难放进去的。你说的是后期数据处理,暂时感觉没必要,又不是做门禁考勤的

网友G:
把人打昏,连人带手还有心跳带去机器面前..过关.

过关后人就没有利用价值了,男杀女X......

网友H:
就是为了开个灯都这么麻烦了,哎啊,以后是不是吃饭拿个碗都要解锁了,要不然拿不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电容式传感器,光学的很难放进去的。你说的是后期数据处理,暂时感觉没必要,又不是做门禁考勤的 ...

现在指纹只会一张张对比,如果是上万的似乎没办法了。当然,找个HPC整集群对比应该是可以,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I:
这个是开门还是开灯。    如果是大门,先假设小偷打不开门,气不过一锤子,房主得哭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开门还是开灯。    如果是大门,先假设小偷打不开门,气不过一锤子,房主得哭了吧。 ...

同意,
开个灯吧麻烦,开个门吧摆设,
以前公司大门有故障,就直接把指纹机拆了直接搭线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开门还是开灯。    如果是大门,先假设小偷打不开门,气不过一锤子,房主得哭了吧。 ...

暂时是开灯的。这种东西不是防人的,是个性设备而已。再说了,要是小偷惦记你,你怎么躲都难。世界那么多珠宝文物被盗,防护设备更高也不行。

网友K:
建议卫生间也搞个,识别不了就不让用厕所。呼呼,估计第二天就被小伙伴们砍了。

网友L:
有点意思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就是为了开个灯都这么麻烦了,哎啊,以后是不是吃饭拿个碗都要解锁了,要不然拿不动 ...

是啊,我也统一,一个开关这么复杂干嘛?你卖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啊,我也统一,一个开关这么复杂干嘛?你卖得动吗?

没打算买哦。个性的东西,不代表实用哦。再说了,不是所有东西都为了实用才做的。有些是装B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卫生间也搞个,识别不了就不让用厕所。呼呼,估计第二天就被小伙伴们砍了。 ...

有道理。可以恶作剧

网友N:
实际上本应用的目的并不在开关上,很多身份识别的地方都可以用。虽然楼主用在了开关上m,而关键的是为了掌握这门技术。

欢迎楼主继续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实际上本应用的目的并不在开关上,很多身份识别的地方都可以用。虽然楼主用在了开关上m,而关键的是为了掌 ...

目前在学习应用呢。以后会搞个帖子专门来分享指纹算法吧!

网友O:
楼猪,分享一下原理和指纹算法,让小伙伴们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楼猪,分享一下原理和指纹算法,让小伙伴们学习一下

都是模块的,不可能自己折腾指纹算法。  就像WIFI,你不用芯片做,打算自己做RF调制???

这个估计就是查表,添加条目,删除条目,查找条目。

网友K: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我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网友P:
专业IC一级代理商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2355898194     电话:18824302617

网友B:
这个是开门还是开灯。    如果是大门,先假设小偷打不开门,气不过一锤子,房主得哭了吧,上面涂上502胶水就傻掉了。

网友B:
极高集成度使之仅仅外置一个简单的SPI的FLASH及相关的电源和时钟就可以独立形成最小系统。它可以仅用
双面板设计来降低整机成本及生产工艺难度。它可以用于多媒体处理电子书,学习机,玩具,人机界面,广告指示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是模块的,不可能自己折腾指纹算法。  就像WIFI,你不用芯片做,打算自己做RF调制???

这个估计就是 ...

fvs0.1.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我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这是思路!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门还是开灯。    如果是大门,先假设小偷打不开门,气不过一锤子,房主得哭了吧,上面涂上502胶水 ...

暂时开灯。装逼用

网友Q:
楼主很了不起啊,我只是小菜鸟,后不懂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R:
能给指点迷津,开放点资料吗

网友S:
串口驱动及头文件移植自新唐的ADS环境的裸奔Non-OS代码包的Loader\NandLoader例子。在建立项目时选择AT91SAM9260及它的启动代码,然后去掉9260的CPU的硬件初始化部分,在MDK的工程配置的执行地址是:0x8000,连接脚本SCT文件用MDK默认产生的,详细可以查看源码包

网友T:
大门用不上,可以用在卧室门。

网友U:
这个东西 应该把 指纹录入与 控制分开放置,才会安全

网友V:
顺道加个摄像头,拍个照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东西 应该把 指纹录入与 控制分开放置,才会安全

好提示!不过暂时不考虑,分开就很麻烦。这个版本还是放在一起吧!如果是一次性注册终身用就可以考虑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V:
顺道加个摄像头,拍个照保存

空间受限!还是单一功能好,系统越复杂问题越多,最后可能失去初衷了

网友B:
实际上本应用的目的并不在开关上,很多身份识别的地方都可以用。虽然楼主用在了开关上m,而关键的是为了掌握这门技术。很对,欢迎楼主继续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本应用的目的并不在开关上,很多身份识别的地方都可以用。虽然楼主用在了开关上m,而关键的是为了掌 ...

等我搞好了非技术性问题,我就花点时间整理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