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电源

楼主(2015-11-21):
R1起什么作用?

网友A:
2.2 欧 /2W? 小阻值,大功率..也就是可以承受大电流. 莫非当保险电阻?:lol ,要是没这个电阻....,可能后面317和7805 输入不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 欧 /2W? 小阻值,大功率..也就是可以承受大电流. 莫非当保险电阻? ,要是没这个电阻....,可能后 ...

是2.2欧姆/2W ,是不是限流。

网友B:
电原理作用无非是降压或限流。
设计者意图作用,只能推测为“保护(险)”。
至于能否能起到这个作用,大可商榷

网友C:
串了几R不退耦, 弄不好要倒大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了几R不退耦, 弄不好要倒大霉

大神这句话好像可以上升到理论分析地步哇~~ 真心求解...为啥要到大霉,,,: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句话好像可以上升到理论分析地步哇~~ 真心求解...为啥要到大霉,,, ...

弄不好要倒大霉,有两个意思:
1,弄不好,就要倒大霉;
2,可能要倒大霉。

显然,没有一定要倒大霉的意思。

网友D:
降低稳压块大电流时的功耗用的。

网友E:
防止IC时短路电流过大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