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MKL16Z32的LPTMR模块us级计时

楼主(2015-11-21):
现在用到MKL16Z32芯片,因项目上的应用,需要在低功耗模式下的us级计时,既然是低功耗又要计时,首先就想到了LPTMR模块。芯片上电后立即进入BLPE模式,外部晶振为4MHz,请问LPTMR模块能配置为us级计时吗?应该怎么配置呢?配置的us级计时能否在VLPS、VLPW、LLS、VLLS1~3低功耗模式下正常运行?

网友A:
没有用过LPTMR模块,帮楼主顶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LPTMR作为低功耗定时器,是可以在VLPS、VLPW、LLS、VLLS1~3功耗模式下运行的,具体你可以查看Table 7-2. Module operation in low power modes, LPTMR的时钟源可以选择为OSCERCLK,也就是你的外部晶振4Mhz, 所以是可以达到us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LPTMR作为低功耗定时器,是可以在VLPS、VLPW、LLS、VLLS1~3功耗模式下运行的,具体你可以查看Ta ...

谢谢ZJJ的热情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ZJJ的热情回复!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另外,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结贴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A:
做到us级别真的挺不容易的,这个和低功耗会不会冲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