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分享STM32F746 DISCO的PCB文件AD格式

楼主(2015-11-21):
如题,分享STM32F746 DISCO的PCB文件AD格式,PCBDOC

网友A:
1、在pcb布局阶段:在原理图中框选一个区域的元件或点选若干个元件、快截键“t”+“s”能迅速切换到pcb界面选中那些元件,然后按快截键“i”后选择菜单第二项用鼠标在你想要的地方拖一个框,那些元件就蜂拥云集地出现在你拖的这个框中。 2、在pcb布局阶段:是不是元件名混乱地出现在元件四周甚至互相重叠?框选若干个元件,然后按快截键“a”后点菜单第二个选项出现一个封装符号图形,用鼠标点这个图形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确定后,元件名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你选中的那些元件们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 3、shift+s :单面布线,其他层隐身。4、ctrl+shift+鼠标滚轮:切换不同的布线层5、ctrl+shft+T(top)      :  上对齐6、ctrl+shft+B(bottom)    :  下对齐7、ctrl+shft+L(left)      :  左对齐8、ctrl+shft+T(right)     :  右对齐 9、ctrl+shft+H(horizonta)   :  水平方向上等距10、ctrl+shft+V(vertical)    :  竖直方向上的等距11、ctrl+X  :  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左右翻转12、ctrl+Y  :  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上下翻转13、S+L   :  选择局部器件或线条 进行操作 14、单击菜单原理图或者PBC,选择Split Vertical,或者Split Horizontal,双窗口查看设计 15、n多的器件要从顶层翻转到底层,或者反之,全部选中,拖动过程中按“L”,OK 16、同一个工程中,出现多个原理图的时候,若出现同样的net,要连在一起,不能像在同一个sch那样搞,要加port外部模块接口,可以不加net。17、port优先级大于net,net只能在同一块sch里面,但是port可以使全局的(相当于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18、板子完成者之后,在最后修正丝印层,可以Seitch to 3D,会比较爽,而且反面可以直接翻转过来修正 19、类似LM1085之类的发热器件,可大面积给VCC覆铜,最后加上top solder做成焊盘 ,散热更好20、shift+M  :  放大镜 21、只想看到一层板子,不被其他干扰,可以按L去选择22、对于数字的板子,一般不要走底线,最后覆铜的时候,花型,防止散热更好焊接 23、Design-Board Options-Electronic Grid: 当布线的那个圈圈的坐标不见了的时候,选中这个就OK 了 24、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可以画折线,用shift+空格转换25、原理图快速布线 P-W26、PCB 快速布线 P-T 27、绘制纵向层次式原理图时,在底层再次修改sheet entry时,顶层同步修改的sheet entry不能同其他复制在修改变量,只能手动加入sheet entry 28、SCH设计时,跟PCB Layout一样,用shift+SPACE来切换走线模式29、在PCB中CTRL+SHIFT让多根线 高亮显示30、P--V 放过孔31、P--G 覆铜32、P--T 画线 33、由于某些原因(版本或者工程),导致PCBwire 画完后无法移动只要修改一下Design -- Board Options -- Display Physical/Logical Designators就可以了34、同时画n根线的绝招:先shift选中多条线,然后按ttm(multiple traces),OK 35、paste 想不丢失 net,就选择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s name

网友B:
我去,楼主,这个你都能找到。相比于原文件,我比较好奇楼主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楼主,这个你都能找到。相比于原文件,我比较好奇楼主是怎么找到的? ...

估计是通过代理要的

网友D:
还是F746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通过代理要的

这个其实是用AD转过来的,之前我也是以为转不了,后来不死心,转换的格式全部点了一遍,居然有一项是可以转换的,有这个CADSTAR软件格式的转换,只是都没认真看。

楼主:
话说我这个是分享贴,发部时没注意给了20分,这怎么搞?

网友E:
打开后有好多错误啊。意义不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我这个是分享贴,发部时没注意给了20分,这怎么搞?

:lol  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后有好多错误啊。意义不大啊

也不算很多吧,就ST LINK 3V3和一个5V没有连上,估计是转换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参考作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算很多吧,就ST LINK 3V3和一个5V没有连上,估计是转换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参考作用的,就看你怎么用 ...

参考还是有的,就布线而言,还是有好多可以借鉴的。

转换过程中可能有好多线丢失了。不仅仅是没连上的原因。

网友F:
ST的官网可以下载的,不过PCB原始格式是CADSTAR,需要有对应软件,没有的话只能去转换。

网友G:
同时画n根线的绝招:先shift选中多条线,然后按ttm(multiple traces),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画n根线的绝招:先shift选中多条线,然后按ttm(multiple traces),OK

也太难用了吧,间距不好控制

网友H:
Q83IPN[D2_UPR04)A73W{LA.png 我看有很多类似这种布线,是什么用意啊

网友G:
上面的布线很奇特,其实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是有个好处的,可以增大电阻,另外降低干扰,同时可以起到一定的电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有很多类似这种布线,是什么用意啊

LCD的数据线,主要是等长,你量一下每一根都几乎一样长

网友H:
引用 楼主:
LCD的数据线,主要是等长,你量一下每一根都几乎一样长

原来是这样,真辛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看有很多类似这种布线,是什么用意啊

等长线,高速信号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