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三相四线(无零线,有地线)系统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5-11-21):
三相四线(无零线,有地线)系统,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不解。。。

网友A:
给说具体点,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B:
你的三项系统是什么接法啊 ??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

网友C:
三相三,三相四都不一定一样,建议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D:
相四三相电流不但不一样,就是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
三相三的A、C相电流和B、C相电流也不一定一样,但UAB、UBC、UCA间夹角一样。

网友E:
三相不平衡,很正常的现象吧

网友F:
负载不平衡的话,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

楼主:
短路2条线后,第三条线上有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负载不平衡的话,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

但是总的矢量和还是为零(自己去画三角形),否则就是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