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的EEPROM(IAP)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5-11-21):
请问MG103的EEPROM(IAP)的起始地址是多少?datasheet没有给出。

网友A:
MG103规格书上第13页有个图示,IAP数据位址为1400~17FF。

网友B:
软件写IAPLB来设置起始地址的。。。

网友C:
MG103 目前没有支援用户自己设置IAP区块,所以IAP只能按照默认 1400~17FF 位址!

楼主:
恩恩 看到了 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G103 目前没有支援用户自己设置IAP区块,所以IAP只能按照默认 1400~17FF 位址! ...

好像目前MA807,MA816,MA805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