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16Z32在LLS模式恢复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5-11-21):
MKL16Z32芯片,当芯片进入LLS低功耗模式后,LPTMR唤醒LLS模式后,恢复正常运行的时间是多长?

网友A:
楼主问的是需要多长时间唤醒吗?

网友B:
LLS->RUN的时间一般为4.4us,最大为5us, 这点在数据手册中是写了的。

网友C:
很快的,5us左右,手册中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