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知道功耗是多少

楼主(2015-11-21):
51单片机,单时钟76.8Khz,上电时电流3mA以上,持续200多ms,外围电路已去。功耗怎么算呢??

网友A:
大电流的话,最好注意一下对I/O口的设置情况

网友B:
不要有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下拉电阻的情况出现

楼主:
闲置端口设置成下面几种方式,功耗各如何或推荐一种设置?
1.输入上拉
2.输入下拉
3.输出高电平
4.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有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下拉电阻的情况出现

网友C:
如果I/O口外部不接任何器件,耗电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D:
一般习惯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