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电流变大了??

楼主(2015-11-21):
用的51单片机进行操作,电池供电,STOP电流会变大,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描述有点太简单了啊

网友B:
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开开始是1.5uA,后来逐渐变成了3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呢?

过了几分钟了吧

网友C:
是不是有的I/O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D:
感觉 有I/O被误设置为输入且没有上下拉电阻,造成悬空状态。

网友E:
程序中有没有设置L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的I/O口没有设置好???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容易出错的?

网友F:
程序中有没有设置LVR,是默认的0000,是使能的。

网友G:
IO有floating, 请check 一下IO是否有没有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容易出错的?

在初始化的时候一定小心,很容易错了。

网友D:
看看电压和电流是怎么处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