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点对点通信问题

楼主(2015-11-21):
如果接收距离太远,电力通信中继器,什么弄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SH99F01吗??

网友A:
在SH99F01中,一般是用冲突退避机制,即发送之前检测信道,如果信道被占用则退避一段时间再发。同时为了实现可靠通信,最好还要配合ACK响应,当然也可省略ACK,看通信要求了。

网友B:
说到共享信道的通信协议,可发挥的空间巨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SH99F01吗??

是啊,用SH99F01制作点对点通信。。

网友C:
电力线是共享信道,解决共享信道冲突是无线通信等面临的老问题。

网友D:
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作为中继,只需在数据包里指定即可

网友E:
看看,具体还没接触过,只知道可以利用SH99F01内部的RXPD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SH99F01制作点对点通信。。

这个感觉有点棘手啊,之前有弄过,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有点棘手啊,之前有弄过,最后放弃了。

好吧,本来还想向你请教来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SH99F01制作点对点通信。。

哦哦  好的 知道了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