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选择自动安装,提示无法安装该硬件

楼主(2015-11-21):
将仿真器跟电脑连接起来,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我选择自动安装,提示无法安装该硬件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有可能需要手动安装。

网友B:
在 设备管理器中选择打问号的器件,选择更新驱动程式   选中软件的安装目录,进行安装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C:
简单来说手动安装时将目录指向仿真器所在的目录找到相关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D:
既然电脑检测到了仿真器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手动安装驱动了。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将目录指向到你安装驱动的目录。

网友E:
如果是RICE66的话,一般是在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这个目录下,如果是JET51 的话,那么目录是在C:\Keil目录下。

网友D:
对,注意的是JET51要安装JET51的keil插件才行。请LZ参考。安装好了驱动后,连接上仿真器的时候,power和usb两个led应该都亮。

网友F:
中颖4bit/8bit MCU 总代理,有价格和货源优势  QQ:2628536188 tel:13242940546 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