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像信号的输入

楼主(2015-11-21):
TI的DSP芯片,能否实现USB2.0接口的数字图像信号的输入?

网友A:
太笼统啦

楼主:
就是说相机接口是USB2.0,想与DSP连接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B:
可以通过接个CY7C68013将你的相机和DSP连接起来。

网友C:
USB接口与CY7C68013连接

网友D:
嗯,然后CY7C68013通过GPIF接口与DSP相连接,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