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电路

楼主(2015-11-21):
是利用钢轨线路和钢轨绝缘构成的电路,是铁路信号的重要基础设备,它的性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和运输效率。

楼主:
组成:     钢轨、绝缘节、轨端接续线、发送端、接受端(轨道继电器)等

网友A:
作用:
         钢轨——传送电信息     绝缘节——划分各轨道区段
         轨端接续线——保持电信息延续        轨道继电器——反映轨道的状况

网友A:
轨道电路的作用
          1、监督列车的占用,反映线路的空闲状况,为开放信号,建立进路或构成闭塞提供依据;
          2、传递行车信息,如移频自动闭塞利用轨道电路传递不同的频率信息来反映列车的位置,决定通过信号机的显示或决定列车运行的目标速度,从 而控制列车运行。

网友B:
轨道电路的分类
  1、按动作电源分:直流轨道电路(已经淘汰)、交流轨道电路(低频300HZ以下,音频300——3000HZ,高频10—— 40KHZ。)

  2、按工作方式分:开路式、闭路式(广泛使用)

网友B:
按传送的电流特性分:连续式、脉冲式、计数电码式、频率电码式、数字编码式

网友C:
按分割方式分:有绝缘轨道电路、无绝缘轨道电路(电气隔离式、自然衰耗式、强制衰耗式)

网友B:
按所处的位置分:站内轨道电路、区间轨道电路

网友C:
按轨道电路内有无道岔分:无岔轨道电路、 道岔轨道电路

网友B:
按适用的区段分:电化区段、非电化区段

网友C:
按通道分:双轨条、单轨条

网友D:
轨道电路的应用
        主要用于区间和车站,
        区间的轨道电路通常是与自动闭塞制式相一致的轨道电路,按照自动闭塞通过信号机分区,每个闭塞分区就有其轨道电路。
         站内轨道电路应用更为广泛。对于电气集中联锁来说,列车进路和调车进路都必须安装轨道电路,…
        对于机车信号来说,各种制式的区间轨道电路和站内电码化以后的轨道电路,就是其地面发送的设备,也就是信息来源。对于列车超速防护来说,带有编码信息的轨道电路是其车---地之间传输信息的通道之一。

网友E:
命名:道岔区段和无岔区段命名方式不同
(1)道岔区段:根据道岔编号来命名。如:1DG 1-3DG、1—5DG。
(2)无岔区段:有几种不同情况,对于股道,以股道号命名,如1G等;进站内方,根据所衔接得股道编号加A或B,如1AG(下行咽喉)、2BG(上行咽喉);差置调车信号机之间,如1/3WG、

网友D:
站内轨道电路的划分和命名
划分原则
(1)、有信号机的地方必须设置绝缘节
(2)、满足行车、调车作业效率的提高
(3)、一个轨道电路区段的道岔不能超过3组

网友D:
组成:送电端、受电端、钢轨绝缘、钢轨引接线、轨端接续线、钢轨等
     送电端:BG1—50型轨道变压器、R—2.2/220型变阻器
    受电端:BZ4型中继变压器、JZXC-480型轨道继电器

网友D:
工作原理:
  电源采用交流,钢轨中传输的是交流,继电器接受的交流,但动作是直流
  轨道电路完整无车占用---GI↑,其交流电压应在10.5---16v 左右,当车占用时---GJ↓,GJ的交流残压此时应低于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