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5-11-21):
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使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晶闸管承受正向阳极电压,并在门极施加触发电流(脉冲)。或:uAK>0且uGK>0。

网友A:
维持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使晶闸管的电流大于能保持晶闸管导通的最小电流,即维持电流。

网友B:
学习了,那些都是大功率器件了

网友C:
这个不错,能用的着

网友D:
学习了,以后能用的上,以前在学校学过电力电子,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