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O和普通晶闸管同为PNPN结构,为什么GTO能够自关断,而普通晶闸管不能?

楼主(2015-11-21):
GTO和普通晶闸管同为PNPN结构,为什么GTO能够自关断,而普通晶闸管不能?

网友A:
GTO和普通晶闸管同为PNPN结构,由P1N1P2和N1P2N2构成两个晶体管V1、V2,分别具有共基极电流增益 和 ,由普通晶闸管的分析可得, + =1是器件临界导通的条件。 + >1,两个等效晶体管过饱和而导通; + <1,不能维持饱和导通而关断。

网友B:
GTO之所以能够自行关断,而普通晶闸管不能,是因为GTO与普通晶闸管在设计和工艺方面有以下几点不同:
1) GTO在设计时 较大,这样晶体管V2控制灵敏,易于GTO关断;
2) GTO导通时的 + 更接近于1,普通晶闸管 +  1.15,而GTO则为 +  1.05,GTO的饱和程度不深,接近于临界饱和,这样为门极控制关断提供了有利条件;
3) 多元集成结构使每个GTO元阴极面积很小,门极和阴极间的距离大为缩短,使得P2极区所谓的横向电阻很小,从而使从门极抽出较大的电流成为可能。

网友C(2018-12-13):
还有就是,GTO实际上是 PNPN+PNP,也就是说。NPN管有部份基极直接落地,部份空穴不进入发射结。

网友D:
GTO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