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变换器

楼主(2015-11-21):
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在晶体管导通,二极管截止期间,输入电压Vs向电感输入能量,靠滤波电容维持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在晶体管截止,二极管导通期间,电感L把前一阶段贮存的能量释放给负载R和电容C。
      显然,晶体管导通时间越长,即D越大,电源输入给负载的能量也越多,因此,输出电压就超高。

楼主:
CCM时,各变量的稳态波形

网友A:
CCM的稳态电压变比的图示

网友A:
DCM工作模式
当L较小,或R较大,或fs较低时,BUCK-BOOST变换器
也将工作在电感电流不连续导电模式下.变换器有三种工作状
态,如下图所示:
为晶体管导通,二极管截止(t=0~D1Ts期间)
(b)为晶体管截止,二极管导通(t=D1Ts~(D1+D2)Ts期间)
(c)为晶体管截止,二极管也截止(t= (D1+D2)Ts~Ts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