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怎样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5-11-21):
我想用单片机来测量和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主要是想让,当电机的速度超过设定的值后,单片机来控制它以这个恒定的速度来运行,控制部分具体应该怎样来实现呢??

网友A:
在电机上装个风叶,用光电传感器接收风叶转动单位时间内切割的次数,用外部中断口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使用IO输出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然后通过光电编码器测出电机速度。。

网友C:
中颖4bit/8bit MCU总代理,有价格和货源优势,提供工具样片,技术支持,QQ: 2628536188 tel:13242940546 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