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输入高电阻分压安装问题

楼主(2015-11-21):
大神们,
     要做一个分压采样电压的电路。准备用4个10M的电阻分压四分之一,然后用CA3140跟随,再程控放大后用ADC测量。
     问题:因为电阻有10M(用的是低温漂千分之一的插件精密电阻),担心湿度,粉尘和PCB漏电对这个四分之一的分压比例构成影响,因此不准备直接焊接在PCB上。准备把电阻焊接串联好后用特佛龙管子(看网上高手说是非常绝缘)套起来再在管子上打个洞直接连到OP的引脚上,然后打胶固定。不知道这样的安装是否可行?
    请大神指点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样的安装方式可行。

网友B:
那特氟龙管子不怎么好打洞.
你自己做一个无所谓,厂家批量生产肯定不行,早期的多数设计是用特氟龙柱子支撑.
后期设计连特氟龙柱子也省了,多为PCB开槽,一个可以增大绝缘,另一个可以防止爬电.
成熟的厂家设计这种电路一般有罩子,很少考虑粉尘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特氟龙管子不怎么好打洞.
你自己做一个无所谓,厂家批量生产肯定不行,早期的多数设计是用特氟龙柱子支撑.
...

多谢大神,
目前是实验室用。

网友C:
把4个10M的分压部分电路和其他相关电路和器件密封起来。

网友D:
一般人俺根本不可能告诉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261.2N2oix&id=39668204602

哈哈,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