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电力MOSFET因静电感应应起的损坏?

楼主(2015-11-21):
如何防止电力MOSFET因静电感应应起的损坏?

网友A:
电力MOSFET的栅极绝缘层很薄弱,容易被击穿而损坏。MOSFET的输入电容是低泄漏电容,当栅极开路时极易受静电干扰而充上超过 20的击穿电压,所以为防止MOSFET因静电感应而引起的损坏,

网友A:
注意以下几点:
① 一般在不用时将其三个电极短接;
② 装配时人体、工作台、电烙铁必须接地,测试时所有仪器外壳必须接地;
③ 电路中,栅、源极间常并联齐纳二极管以防止电压过高
④ 漏、源极间也要采取缓冲电路等措施吸收过电压。

网友B:
① 一般在不用时将其三个电极短接;
② 装配时人体、工作台、电烙铁必须接地,测试时所有仪器外壳必须接地;

网友C:
漏、源极间也要采取缓冲电路等措施吸收过电压。
很重要

网友D:
电路中,栅、源极间常并联齐纳二极管以防止电压过高
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