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库函数学习

楼主(2015-11-21):
LED模块

我一直觉得山外的LED写的不是太好,所以就改了一下,将其全部改成宏定义形式

LED.h
#ifndef __VCAN_LED_H__
#define __VCAN_LED_H__

//设置LED灯亮灭(感觉写的不是太好)
#define LED0_T  PTB18_OUT
#define LED1_T  PTB19_OUT
#define LED2_T  PTD1_OUT
//#define LED3_T  PTB18_OUT

//定义LED
#define LED0  PTB18
#define LED1  PTB19
#define LED2  PTD1
//#define LED3  PTB18

/* 枚举LED亮灭状态 */
typedef enum LED_status
{
  LED_ON  =   0,            //灯亮(对应低电平)
  LED_OFF =   1             //灯暗(对应高电平)
}LED_status;

//LED端口初始化
#define LED_INIT()          gpio_init(LED0,GPO,LED_OFF);  \
                        gpio_init(LED1,GPO,LED_OFF);  \
                        gpio_init(LED2,GPO,LED_OFF)
                //        gpio_init(LED3,GPO,LED_OFF)

//翻转LED灯
#define LED_TURN(PTxn)   GPIO_TURN(PTxn)

#endif  //__VCAN_LED_H__
  1. LED.C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MKL_port.h"
#include "MKL_gpio.h"
#include "VCAN_LED.H"
  1. main.c
void main()
{
          int i=0;//更改i切换不同模式
        int data=0;
        DisableInterrupts; //关闭中断使能

        LED_INIT();

        while(1)
        {

//                 LED_TURN(LED2);//LED翻转
//                DELAY_MS(500);
                LED0_T = 0;//设置LED电平
                DELAY_MS(500);
                LED0_T = 1;
                DELAY_MS(500);

        }

}

楼主:
LED程序供参考

网友A:
楼主真的很厉害啊,改的很好用,赞一个

网友B:
这个led的程序就是普通的IO的控制,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C:
LED无非就是GPIO控制的啊,这个都能玩出花样,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