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优缺点

楼主(2015-11-21):
优点:
1 电路简单
2 电压变比可由零到无穷大,即可升压又可降压。
缺点:
1 输入、输出电流皆有脉动,使得对输入电源有电磁干扰且输出纹波较大。所以实际应用时常加有输入,输出滤波器。
2 开关晶体管发射极不接地,使驱动电路复杂化。

网友A:
如果想升压,只能用boost电路,而降压可采用buck电路或线性稳压器。实际无论是boost还是buck本质都是开关电源,都有效率高,体积小的优点。但存在着纹波大,开关噪声以及高辐射的缺点。
补充:boost电路输入电流连续,输出电流断续,使用低压侧开关;buck电路输入电流断续,输出电流连续,使用高压侧开关。

网友B:
这种区别是由于电路自身原理决定的.     与DC基本技术无关. 属应用层面.

buck-boost 是本份, 是只能把全部能量都转换的那种,就讨不了便宜.  比如75%的基本效率,还就只能是75%的综合效率了.  只适用于对效率要求不高的场合.

而单独的buck   或boost 就不一样了, 电路中有“直通”成分,  “直通”占的比重越大, 综合效率就越高,就可能高效到令人惊叹.

比如把11V电压boost到12V, 其中就有11/12是直通的,只有1/12是转换来的, 那么:  综合损耗=基本损耗/12=25/12=2.1   也就是按75%的基本效率计,这时的boost综合效率高达97.9% !

buck高效, 也是这个原理.  也是借助了其中的直通成分.  如果压差取得太大,直通成份就少了,也会回归于平凡.    咱在MPPT的buck中**不要选太大的工作范围,也是基于这个原理

网友C:
现在都有成熟的模块吧,不用自己搭电路了

网友D:
电源是很重要的,现在做电源的人很多,但是做好的不多

网友E:
不粗,赞一个

网友F:
感觉挺赞的啊

网友G(2020-04-07):
引用 网友B:
这种区别是由于电路自身原理决定的.     与DC基本技术无关. 属应用层面.

buck-boost 是本份, 是只能把全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