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 - 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楼主:
闸流管是一种可控制的整流管,由门极向阴极送出微小信号电流即可触发单向电流自阳极流向阴极。

楼主(2015-11-21):
让门极相对阴极成正极性,使产生门极电流,闸流管立即导通。当门极电压达到阀值电压 VGT,并导致门极电流达到阀值 IGT,经过很短时间 tgt(称作门极控制导通时间)负载电流从正极流向阴极。假如门极电流由很窄的脉冲构成,比方说 1μs,它的峰值应增大,以保证触发。

网友A:
当负载电流达到闸流管的闩锁电流值 IL 时,即使断开门极电流,负载电流将维持不变。只要有足够的电流继续流动,闸流管将继续在没有门极电流的条件下导通。这种状态称作闩锁状态。 注意,VGT,IGT 和 IL 参数的值都是 25℃下的数据。在低温下这些值将增大,所以驱动电路必须提供足够的电压、电流振幅和持续时间,按可能遇到的、最低的运行温度考虑。

楼主:
规则 1 为了导通闸流管(或双向可控硅),必须有门极电流≧IGT ,直至负载电流达到≧IL 。这条件必须满足,并按可能遇到的最低温度考虑。

网友A:
灵敏的门极控制闸流管,如 BT150,容易在高温下因阳极至阴极的漏电而导通。假如结温 Tj 高于 Tjmax ,将达到一种状态,此时漏电流足以触发灵敏的闸流管门极。闸流管将丧失维持截止状态的能力,没有门极电流触发已处于导通。要避免这种自发导通,可采用下列解决办法中的一种或几种:
1.  确保温度不超过 Tjmax。
2.  采用门极灵敏度较低的闸流管,如 BT151,或在门极和阴极间串入 1kΩ或阻值更小的电阻,降低已有闸流管的灵敏度。
3.  若由于电路要求,不能选用低灵敏度的闸流管,可在截止周期采用较小的门极反向偏流。这措施能增大 IL。应用负门极电流时,特别要注意降低门极的功率耗散。

网友B:
要断开闸流管的电流,需把负载电流降到维持电流IH 之下,并历经必要时间,让所有的载流子撤出结。在直流电路中可用“强迫换向”,而在交流电路中则在导通半周终点实现。(负载电路使负载电流降到零,导致闸流管断开,称作强迫换向。)然后,闸流管将回复至完全截止的状态。 假如负载电流不能维持在 IH 之下足够长的时间,在阳极和阴极之间电压再度上升之前,闸流管不能回复至完全截止的状态。它可能在没有外部门极电流作用的情况下,回到导通状态。
注意,IH 亦在室温下定义,和 IL 一样,温度高时其值减小。所以,为保证成功的切换,电路应充许有足够时间,让负载电流降到 IH 之下,并考虑可能遇到的最高运行温度。

楼主:
规则 2.要断开(切换)闸流管(或双向可控硅),负载电流必须<IH, 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使能回复至截止状态。在可能的最高运行温度下必须满足上述条件。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可看作为“双向闸流管”,因为它能双向导通。对标准的双向可控硅,电流能沿任一方向在主端子 MT1和 MT2间流动,用 MT1和门极端子间的微小信号电流触发。

网友B:
在负载电流过零时,门极用直流或单极脉冲触发,优先采用负的门极电流,理由如下。若运行在 3+象限,由于双向可控硅的内部结构,门极离主载流区域较远,导致下列后果:

网友B:
1.  高 IGT -> 需要高峰值 IG。
2.  由 IG 触发到负载电流开始流动,两者之间迟后时间较长 –> 要求IG维持较长时间。
3.  低得多的 dIT/dt 承受能力 —> 若控制负载具有高dI/dt 值(例如白炽灯的冷灯丝),门极可能发生强烈退化。
4.  高 IL 值(1工况亦如此)—>对于很小的负载,若在电源半周起始点导通,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IG,才能让负载电流达到较高的IL。在标准的 AC 相位控制电路中,如灯具调光器和家用电器转速控制,门极和 MT2 的极性始终不变。这
表明,工况总是在 1+和3-象限,这里双向可控硅的切换参数相同。这导致对称的双向可控硅切换,门极此时最灵敏。
说明:以 1+,1-,3- 和 3+标志四个触发象限,完全是为了简便,例如用 1+取代“MT2+,G+”等等。这是从双向可控硅的 V/I 特性图导出的代号。正的 MT2相应正电流进入 MT2,相反也是(见图 5)。实际上,工况只能存在 1 和 3 象限中。上标+和-分别表示门极输入或输出电流。

网友B:
规则 3.设计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时,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开3+象限(WT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