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5-11-21):
常见的RC正弦波振荡电路是RC串并联式正弦波振荡电路,它又被称为文氏桥正弦波振荡电路。串并联网络在此作为选频和反馈网络。它的电路图如图(1)所示:
  它的起振条件为:  。它的振荡频率为: f=1/2piRC

  它主要用于低频振荡。要想产生更高频率的正弦信号,一般采用LC正弦波振荡电路。它的振荡频率为: 。石英振荡器的特点是其振荡频率特别稳定,它常用于振荡频率高度稳定的的场合。

采用RC选频网络构成的振荡电路称为RC振荡电路,它适用于低频振荡,一般用于产生1Hz1MHZ的低频信号.

网友A:
这个不错,可以用于产生正弦波电路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编程也能实现,那就好了,而且周期和幅值也可以调

网友B:
单片机可以用AD转换来实现

网友C:
这个不错,如果再给个单片机的就更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