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控型器件的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1-21):
全控型器件的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全控型器件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器件的内因过电压,du/dt或过电流和di/dt,减小器件的开关损耗。

网友B:
不太懂,什么意思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其实就是防止发热,烧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