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交流连续式的轨道电路

楼主(2015-11-21):
组成:送电端、受电端、钢轨绝缘、钢轨引接线、轨端接续线、钢轨等
     送电端:BG1—50型轨道变压器、R—2.2/220型变阻器
    受电端:BZ4型中继变压器、JZXC-480型轨道继电器

楼主:
工作原理:
  电源采用交流,钢轨中传输的是交流,继电器接受的交流,但动作是直流
  轨道电路完整无车占用---GI↑,其交流电压应在10.5---16v 左右,当车占用时---GJ↓,GJ的交流残压此时应低于2.7v。

楼主:
轨道变压器
    BG型轨道变压器主要用于轨道电路供电,其一次侧为220v,二次侧依据所连接   的端子不同,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电压值。0.45----10.80 v。

网友A:
中继变压器
用于轨道电路的受电端,BZ4 与JZXC-480型轨道继电器配合使用,可以使钢轨阻抗和轨道变压器的阻抗相匹配

网友A:
钢轨绝缘
       保证相邻轨道电路之间的电气绝缘,同时在轨道电路区段,其轨距保持杆、道岔连接杆、道岔连接垫板、尖端杆、转辙机的安装以及其它有导电性能的连接两钢轨的配件,均应保持绝缘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