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人成功把usb虚拟串口用到产品上的?

楼主(2015-11-21):
有个产品上用到了USB虚拟串口,程序用的st提供的hal库的demo改的。

开发完在用部门所有人的电脑上测试,xp32位、xp64位、win7-64、win7-32等操作系统都有,

按照网上的说法,给操作系统补上了缺少的usbser.sys和mdmcpq.inf,都是根据windows版本找的对应的。

安装驱动用的st提供的stmcdc.inf  DriverVer= 9/20/2009,1.2.0

但测试发现安装驱动很困难,有的电脑一下就能装上,有的要翻来覆去折腾最后有可能会成功,有的怎么折腾还是装不上,由于不太懂windows的驱动机制,搞的人很头大。现在也不敢大量出货,怕以后售后的工作量太大。

有相关经验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详细,什么产品也不说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虚拟串口驱动没遇到过装不上

网友C:
st 有官方安装包.就是个可执行文件..执行后就好了.不用微软驱动

网友D:
win7系统,用自带的驱动即可。都不用安装ST的驱动。别的系统没试过。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但不算严重,大约十分之一吧。
产品上用的驱动是分立文件的,没有试过setup.exe那个。

遇到情况是:同样添加了文件,但死活有问题;据说换了三个版本的操作系统才成功。
目前只知道与系统有关,但原因不明,也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F:
对于stm32的vcp,驱动虽说是微软的,但在一些电脑上,用的精简版系统,xp或win7,确实是死活装不上,我遇到过。测试在win10下装不装驱动都可以用。

总之ST的这个驱动不靠谱,如果想要出货,建议使用CH341的驱动,软件需要做比较大的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stm32的vcp,驱动虽说是微软的,但在一些电脑上,用的精简版系统,xp或win7,确实是死活装不上,我遇到 ...

我看了一下,usb-串口的芯片,基本都是用自己的驱动,没用微软的

使用CH341的驱动,具体需要怎么做? 抓包分析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 有官方安装包.就是个可执行文件..执行后就好了.不用微软驱动

找到了一个MCD的VCP_V1.4.0_Setup.exe,明天去公司测试: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但不算严重,大约十分之一吧。
产品上用的驱动是分立文件的,没有试过setup.exe那个。

十分之一很严重了,产品出去了售后同事天天得远程协助:(

网友E:
我考察过,jlink就是虚拟串口。

网友G:
一般都用CH341的驱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usb-串口的芯片,基本都是用自己的驱动,没用微软的

使用CH341的驱动,具体需要怎么做? 抓 ...

如果不需要支持厂家的隐藏功能(厂家肯定有隐藏功能的,比如作为内部测试用的,FT232厂家新驱动能封杀山寨片肯定就是这么弄得),应该不会很难,抓一抓枚举数据,抓一抓通信数据照着做就行。 人家应该是明码都不带拐弯绕角的。      FT232这种山寨片子多,感觉应该没必要去做芯片一比一抄袭,而是自己随便设计个简单片子兼容正片通信协议。

网友B:
不过仿人家的通信,用人家的驱动,估计属于侵权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仿人家的通信,用人家的驱动,估计属于侵权行为。

ST给的驱动不给力啊,只能逼的网友们去仿CH431了,向WCH致敬: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给的驱动不给力啊,只能逼的网友们去仿CH431了,向WCH致敬

如果做成那种安装包形式,ST多做测试,充分考虑乱七八糟版本GHOST系统情况,把可能的东西都打包进去,应该绝大多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反正我遇到的电脑都是装的微软官方版本再用算号器的,所以暂时没遇到过你们那些串口装不上情况,INF文件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win7系统,用自带的驱动即可。都不用安装ST的驱动。别的系统没试过。

win7自带的哪个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