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STM32的时候,那个RTC真不好用,GD不知怎么样

楼主(2015-11-21):
在用STM32的时候,那个RTC真不好用,GD不知怎么样

网友A:
的确是的,RTC不太好用的。

网友B:
期待用过的来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C:
这个不会吧,自带的RTC的可以的啊,有自带的参考代码的呀

网友D:
容易不起振。这个有牢靠的说法吗?

网友E:
用2系列的或4系列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