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阀PWM驱动器中阀线圈电流检测

楼主(2015-11-22):
用pwm半桥来驱动比例电磁铁,由于直流比例电磁铁的特性(通电发热后阻值会升高电流减小推力减小),为保持电磁铁的推力,需要检测电流大小,串加一个检测电阻,因为pwm方波,如果使用RC回路得到检测电阻的电压值,则有一个时间延迟,这个延迟对控制又不好,高手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或者说有没有不用RC回路来检测方波电流的方法?

网友A:
没有延迟是不可能的。
不用RC,可以高速AD,然后计算平均值。

其实,用RC滤波完全可以。绕组发热不可能那么快。电的速度,总比机械运动快,比发热更是快得多。

楼主:
补充一下:电磁铁冷态时电阻与热态时电阻不同,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掉,然后再工作,这就要求迅速检测电该是否是理想值,以便改变PWm值,并且控制是变化的,也要求及时检测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