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宏定义的范围

楼主(2015-11-22):
小弟问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在单片机中对数字进行宏定义时数字的范围是多少?是65536还是多少?是否和单片机的编译环境有关?希望知道的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宏只是替换,与数值没关系,他本身也不是数值。只要语法允许,你写什么都可以。

网友B:
怕数据溢出就写成
100L
100UL

网友C:
跟编译器单片机都有关吧,
比如int:不同的编译器int的长度不同,各种数据类型的长度也不一定相通
具体编写一个程序输出各种类型占用字节数就知道了
printf("int %d\n",sizeof(int));

网友D:
跟你要替换的变量存储类型有关

网友E:
宏仅仅是字符串替换,你写个20位(十进制)的数字也可以,关键是你用来干什么,比如给什么变量赋值。
你也可以宏定义浮点数,就可以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