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做个电动车仪表盘 但是速度很不稳定

楼主(2015-11-22):
如题,控制器速度先输出波形很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电路或者程序上的好方法处理下

网友A:
做这个,用到什么器件哦

楼主:
关贴 自己解决了 加个电容整成模拟信号 就行了 这么简单 不知道的人弄很长时间 知道的人一句话就解决了

网友B:
赛元单片机,专用液晶显示仪表单片机,内置上下拉电阻,任意IO都可以作为seg或者com,欢迎索取资料QQ2920952784

网友C(2017-03-22):
电动车仪表咱们现在有个方案可以直接把电动车上的电源模快换成芯片

网友D:
检测霍尔输出,精度高

网友E:
滤波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赛元单片机,专用液晶显示仪表单片机,内置上下拉电阻,任意IO都可以作为seg或者com,欢迎索取资料QQ292095 ...

l来个样品

网友B:
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

网友B:
联系方式发给我

QQ641208111吕生

网友(2019-03-28):
引用 楼主:
关贴 自己解决了 加个电容整成模拟信号 就行了 这么简单 不知道的人弄很长时间 知道的人一句话就解决了 ...

加电容滤波之后测量值就很准确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