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场效应管

楼主(2015-11-22):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电流方向即可理解。

网友B:
既然是在开关电路里,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相当于一个开关,看你电路怎么连接了

网友C:
三极管是单向开关,只能断开单向电流,MOSFET一般应用和三极管一样也是单向开关,少数应用可以倒着流,如防反接电路

网友D:
NPN型BJT是C极接高电位;N沟MOSFET是D极接高电位。